楼主(2003-11-06):
请教各位OMRON CQM1的局部加密是怎么用的?  谢谢!

网友A:
LD AR10.10
FUN(49) #0000 #0000 你的密碼
必須放在程式的起始位址,也就是step的第一起始位址

网友A:
啊!
局部加密我不會!哪一位會也教教我吧.TK.
商 安

网友B:
局部加密可能不可以

楼主:
CPT软件输入密码的界面,有显示局部密码地方,但不可用,为什么?谢谢指导!

网友A:
wenyu 兄:
真的沒考慮過這個問題!前幾天趕緊翻翻CPT的操作手冊,到現在也沒看出個眉目.

网友C:
omron plc没有好象局部加密的
软件输入的密码是编入程序的密码

楼主:
利用穷举法可以破除密码,但如果是6位或8位,我看就不太可能了。能谈谈直接读取的方法吗?

网友A:
OMRON嗎?有興趣?!來......用msn與e_plc@msn.com掛勾.

网友D(2003-12-18):
用CPT或CX-P加密会提示没有FUN(49)指令,用电脑怎加密?CPM1A操作手册中也没有FUN(49)。

楼主:
程序前加二楼写的语句,如果还不明,再发邮件给你。

网友D:
怎么写,我没有编程器,用CX-P画梯形图并没有效,用CPT一样可以读取程序。

楼主:
联机后,菜单PLC---保护----设置密码

网友E:
1.CX-P於FUN指令直接書寫FUN49 0 0 #1234
2.局部加密OMRON只有CV,CVM1系列才能,它提供部份程式給使用者修改.
利昌大哥您錯了.
LD AR10.01   不是AR10.10
FUN(49)
      0    不是#0000
      0    不是#0000
#???? (0000~9999此密碼也)
提供更正,不要臭我.
FUN(49)出自C200H,C1000H,C2000H本來提供修改系統用,可參考使用說明書,但沒說這一點,可使用C200H,C20H,C1000H,C2000H,CQM1,CQM1H,CPM系列.

****認錯****

网友F(2004-10-02):
长见识了 谢谢各位

网友E:
15樓
1.程式編輯器(C200H-PRO27或COM1-PRO01)於PASSWORD時按RESET鍵
2.CX-PROGRAMMER PLC-----PROTECT----RELEASE PROTECT

网友G:
很麻烦,不过最新的CX5。0在软件里直接输入密码就可以了,不需要再编写程序了。

网友H(2006-10-24):
I am using PLC OMRON CQM1 and CQ1H.PLC is protecting. I want release password PLC but i dont remember password. Can you help me!!!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H:
plc omron protected.Can you help me!!!

网友I:
omroncpm系列是可以局部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