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06):
过电流跳闸的原因分析
      (1)重新起动时,一升速就跳闸。这是过电流十分严重的表现。
     主要原因有:
                   1)负载侧短路
                   2)工作机械卡住
                   3)逆变管损坏
                   4)电动机的起动转矩过小,拖动系统转不起来
       (2)重新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
      可能的原因有:
                  1)升速时间设定太短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转矩补偿设定较大,引起低速时空载电流过大
                  4)电子热继电器整定不当,动作电流设定得太小,引起误动作
电压跳闸的原因分析
   (1)过电压跳闸,主要原因有:
                       1)电源电压过高
                       2)降速时间设定太短
                       3)降速过程中,再生制动的放电单元工作不理想
                           a.来不及放电,应增加外接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
                           b.放电支路发生故障,实际并不放电
   (2) 欠电压跳闸,可能的原因有:
                       1) 电源电压过低
                       2) 电源断相
                       3) 整流桥故障
电动机不转的原因分析
   (1)功能预置不当
                1)上限频率与最高频率或基本频率和最高频率设定矛盾
                2)使用外接给定时,未对"键盘给定/外接给定"的选择进行预置
                3)其他的不合理预置
   (2)在使用外接给定时,无"起动"信号
   (3)其它原因:
              1)机械有卡住现象
              2)电动机的起动转矩不够
              3)变频器的电路故障

网友A:
谢谢楼主,使我长了不少知识,
我是变频器初学者,请您多介绍一些变频器方面的知识好吗?
先谢了!!!

网友B:
我想学习PLC的使有技巧

网友B:
楼主,请你教我学习PLC的使有技巧,可以吗,非常感谢!!!!

网友C(2003-12-29):
很有学习的意义,多谢!

网友D:
切合实际 多谢!

网友E:
请介绍一些关于逆变模块的故障原因及处理方法。

网友F:
看了就得说谢谢!!

网友G:
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H:
有沒有相關變頻器參數設置技巧方面的東東
數控技術應用

网友I:
能多些这方面的资料吗

网友J:
请您多介绍一些变频器方面的知识好吗?

网友K:
如果使用速度反馈,如编码器有问题,电机也不能正常运转呀。

网友L:
有些我平时也碰到过,不错,支持以后多发.

网友M:
求助:我单位一台富士变频器出了故障,频率不能加载到设定频率,到30多赫兹就上不去了,是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M:
频率加载不上去,是什么原因,手动加载频率只能到30赫兹,就再也上不去了
能告诉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K:
看看你的手册,最高频率设置的是多少呀?如果设置的是30HZ,你肯定加不上去,具体的参数号我记不清了,等我拿到手册后在告诉你具体的参数号,还有你的FUJI变频器的型号是多少?

网友N:
频率加不上去有很都原因,我觉得你还要观察一下其他运行参数情况再好判断,如22楼所说,首先你看一下基准频率和最高频率的设定与电机参数和工艺要求是否一致,其次,看一下运行电流,运行到30HZ左右的电流是多少,看变频器的显示电流和电机电流

网友O:
一台富士7.5G11S变频器输出缺相,如何处理?

网友N:
好几种情况,说明最常见的,首先测量出哪一路缺相,然后那一路的驱动(保证主回路时没问题的情况下)

网友P:
谢谢真不错!我公司有4台55KW风机的变频器!现有正常远行着突然跳闸的现象,是过电压还是过电流呢!

网友N:
如你所说一般是过流,电子过热保护动作,过压很少(除非运行中突然减速),有很多原因,例如负载突然变化、工况的变化,电子过热保护设置不合理。最后有可能是检测老化了

网友Q:
变频器的4-20MA远程控制怎样实现?请指教
引用 网友M:
求助:我单位一台富士变频器出了故障,频率不能加载到设定频率,到30多赫兹就上不去了,是什么原因?请教

网友P:
看看你的初设置是多少!还有就是看看你的电流是多少!是不是到了额定电流啊!主要是设置里面!实在不行把其它的设置copy一份过来重新设置一下。

网友R:
请介绍一下变频器常见的几种控制方式和集中成熟的品牌!!(不好意思的表情)

网友M(2004-04-08):
变频器的设定没用变化,电流也不大,但是频率反馈不能正确显示,好像也有问题,是不是反馈电路有了问题?请教

网友S:
关于变频器的4-20MA远程控制,1。设置由外接端子控制 ,远程控制。2。在I/OK 选用AI输入4----20MA

网友T:
最主要的是大家要多实际操作!
解决问题多了自然就有经验!

网友U:
我要加紧学习

网友M:
你好
变频器原来的频率设置是正确的,已经运行了两年的,是在一次安装空调的时候,电源短路了,不是变频器电源,而是在控制盘上取的,然后频率就再也上不去了,因为就一台,所以一直运行着,就没有修理,我感觉是反馈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V(2004-06-02):
我所在公司的一台变频器的输出中三相电流不来衡,能说说原因吗?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W:
有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X:
想......看不到!

网友Y:
确实如此!谢!

网友Z:
敢问楼主,如何改变我的用户名?

网友N:
to laopan 输出不平衡有以下主要几个原因,1、驱动前级送的信号不正确,2、驱动线路有故障,3、模块参数不匹配,4、不带负载矢量控制模式下

网友AA:
请问大家用的最多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的?我们这基本全是日贷,特别是松下的DV700,似乎根本没有短路保护能力,经常发生输出模块炸裂事故,请问你们有这种烦恼吗?

网友AB:
大恩不言谢谢!

网友N:
松下是日货中的中低挡品牌,有的情况下用的很好,多数情况下不怎么样

网友AC:
前面仁兄说的变频器到30HZ左右就停止不能加了,我也遇到过一次,你可检查一下是否和我遇到的一样,我单位更换一台富士变频,使用后达不到50HZ,经检查,为控制仪表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而不是电流信号,你可检查一下情况是否雷同。

网友V:
谢了,49楼的前辈。

网友AD:
昨天我公司的几台西门子mm440变频器都跳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重新开机能正常使用
听说mm440的电容小,输入电源的波动对他影响很大是么?

网友AE(2004-08-16):
谢谢,好东东!
本人菜鸟,多多关照!

网友AF:
富士PRN55P1000S变频器ER7故障,空载时正常,带5。5KW电机也无问题。55KW电机直流电阻正常,电缆无问题。只要已带55KW电机就跳(49HZ输出150VAC),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G:
[原创]
请问变频器FEN11G11S-4CX的制动单元BU3-220-4上的THR端子接到哪里?变频器上没有THR端子

网友AG:
变频器FEN11G11S-4CX,在电动机停止时,变频器显示故障跳闸,显示“减速过电压”,调整减速时间后没效果。这个电动机没有刹车装置。请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

网友AH:
s
什么啊,这是《spwm变频调速应用技术》第二版上的原话,只不过照抄了一下,看把你没佩服的!?

网友AI(2004-10-01):
你好 我是刚申请的
我想请你帮忙
能不能搞到西门子440变频器的说明书
谢谢了

网友AJ:
好的东东就要顶。

网友AK:
谢谢,我也才学习,有收获哦

网友AL:
学到东西了!3X!

网友AM:
我把所有的帖子都看了,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无论用什么样的变频器,一定要熟读产品说明书和用户手册,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经销商讲清楚,这才是最重要。有时变频器出了问题,但并不是因为变频器不好,而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网友AN(2004-11-28):
讲讲变频器的常用厂家和信息

网友AO:
好东西,如果能再根据显示提示就能彻底的找到问题了

网友AP:
年轻人,看贴得回帖

网友AQ:
还是好人多!

网友AR:
不错
有时候我们公司变频器超温报警
不过电机并不热啊
是在起动后跳闸的

网友AS:
哪位大师知道台达B系列用户密码怎么解除?有无万能密码或快捷键可以

网友AT(2005-01-20):
第77楼的哥们,功能菜单0-07设定密码项里重复设定两次相同的密码即可清除旧密码并设定新密码,0-08里面改为0,把密码保护关闭就OK 啦!!!!!
  ouyangtianlong@yahoo.com.cn

网友AU(2005-03-07):
引用 网友AM:
我把所有的帖子都看了,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无论用什么样的变频器,一定要熟读产品说明书和用户手册,不清楚的地方一定要经销商讲清楚,这才是最重要。有时变频器出了问题,但并不是因为变频器不好,而是使用不当造成的。
呵呵,说的对,不论产品的好坏,最重要是平时的合理使用;
顶下哈

网友AV:
楼主,能不能多介绍点!!

网友AW:
把上限频率调到50HZ就可以加到50了

网友AX(2005-04-07):
变频器:安川616G5.故障显示为"OV"是怎么回事请帮忙.

网友AY:
领教咯~
血了

网友AZ:
如果变频器能启动,加负载后报直流母线低电压跳闸,也有可能是整流桥故障.

网友BA:
好啊!以后多发。谢谢!

网友BB:
俺是初学者,俺先谢谢拉

网友BC:
这是不是有点简单了!!

网友BD:
我单位使用的是日本安川变频器,有7百多台,近期常出现故障,主要是输出缺相,查原因是光偶老化,也没有烧坏,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

网友BE:
现在已经到了技术,产品等方面,前段时间看到有报道说邻国的化妆品有改变人的基因的倾向。
同时也很精明,它们的产品做的很精简,该节约的绝对不放过,它们的产品要适应国内的实际情况,有时就很难。
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国产的。
国人当自强!!!!

网友BF:
[原创]
谢谢大有收获

网友BG:
我认为“重新起动时并不立即跳闸,而是在运行过程中跳闸”还有可能为变频器驱动板坏造成的。我们用的为安川616H5、686CR5的,出现很多变频器运行中过流,更换驱动板后正常。但按常理驱动板使用寿命应教长,但我们损坏很频繁,求助不知为啥?

网友BH:
谢谢楼主,希望能继续发些类似的好帖。

网友BI:
谢楼主,使我长了不少知识,
我是变频器初学者,请您多介绍一些变频器方面的知识好吗?
先谢了!!!

网友BJ:
谢谢你,使我获益非浅。
你好!我是第一次来到这里,看到你发表的帖子,感觉很不错。
我们厂有很多变频器,能否给介绍一下变频器配线安装方面应注意的事项?
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你。
我厂有三台胶带给料机,变频器安装的位置离电机比较远,在电机启动时,总是报过流,我增大了加速时间和起使频率,没有起到作用,后来减小了载波频率(减为最小),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能否给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你了。

网友BJ:
我厂有三台胶带给料机,是用变频器调速来控制输送原料量的多少的,变频器安装的位置离电动机比较远(有200、300米),在试车时,变频器升到30HZ就不在生了,电动机也没有转动起来,接着就报过流告警。但要是摔开变频器,电机运行一切正常,这说明不是机械负荷的问题。我试着增大启动频率和增加加速时间,但没有起到作用,后来减小了载波频率(减到最小),解决了问题。但我不明白是什么道理?请你帮我分析一下原因?谢谢你了。

网友BK(2005-05-09):
在过载故障后,无法启动的原因之一是:设定频率归零,设备已启动,只是没有动作.,

网友BL:
谢谢,让我了解了现实中经常出现问题时我该从那些方面去考虑了
非常感谢

网友BM:
哈哈

  616G5显示OV为:主回路过电压,主回路直流电压超过过电压要检出值。

网友BN:
有S7-400的使用技巧吗?

网友BO:
哈哈
把变频器移到电动机旁边即可,一般变频器与负载间的距离不能超过7米

网友BP:
谢谢指点!希望能得到更多指点,谢谢!

网友BQ(2005-06-11):
大家好  哪位有安川4045B制动单元(YPCT31346-1C)的电器原理图。

网友BI:
楼主:不管你是不是抄来的,只要是好东西,大家都会来顶的,呵呵!!

网友BR(2005-07-23):
谢谢,真的很有帮助

网友BS:
很实用!OK!!

网友BT:
我有MM440的中文说明书

网友BT:
检查机械方面,我前两天我也遇到过

网友BU:
谢谢啦!
又学一招啊!

网友BV:
说的太简单了,那都是一些平时出现的毛病,说点特别的...

网友BW:
我说我们的机器怎么老是报过电流的故障代码呢

网友BX(2005-08-25):
好多是变频器本身的故障多些!!

网友BY:
好贴!
经典!实用!

网友BZ:
okokokokokokok!老是报过电流的故障代码老是报过电流的故障代码

网友CA:
怎莫跟书上的一模一样?

网友CB:
我是变频器初学者,请您多介绍一些变频器方面的知识好吗?

网友CC:
变频器控制垂直升降机,垂直升降机有时飞车是啥原因啊?请兄台明示啊,谢谢!

网友CD:
那为高手,帮忙解释一下台达1。5KW变频器瞬时掉电的原因啊!多谢啊!!!

网友CE(2005-09-27):
谢谢!有新的发现知道我。
QQ:8204166

网友CF:
142楼的,请检查变频器,有没有直流环节制动电路,不然的话很容易造成飞车或者OV故障.

网友CG:
谢谢很有实际意义

网友CH:
变频器的整流模块老坏是怎么回事?也不过电压也不过电流,是在打开电源时整流模块就极穿了,请高人指点一二,本人非常感谢,

网友CI:
不错,支持以后多发

网友CJ(2005-10-27):
好东西谢谢
努力努力干活

网友CK(2005-12-05):
有4台变频器各控制4台变频电机是用PLC来控制的要求在现场控制
1、要求这4台电机同时起动并且速度是一致的,但有时起动只有两台电机正常运行另两台不起作用(变频器有两台没有运行),停电后在起动就可以正常了,请问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比如有一台运行不了其它台没办法起动等。
            多谢了!!

网友CL:
很精辟,谢谢了,希望能看到更多这样的贴子

网友CM:
多谢楼主,原您以后不吝赐教~

网友CN(2006-01-18):
OV是变频器报过压故障,要检查变频器所接的能耗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CO:
我单位的多台M440的变频器在正常使用过程中有两台突然先后损坏.经检测负载没有故障,进线电压也正常.后更换多台变频器电机出现啸叫声且扭钜变小,一段时间后变频器出现损坏.

网友CP:
谢谢楼主,使我长了不少知识

网友CQ:
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网友CR(2006-04-22):
感谢楼主的指点,合我大开眼界。我对变频器一无所知,看后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CS:
好!谢谢了.有益.

网友CT:
变频器我也用多了,同意70楼的观点!

另外问一下,怎么改头象啊??

网友CU:
逆变模块的故障,维修

网友CV:
太好了,非常适合我们厂子的情况,感谢楼主!

网友CW:
谢谢了,不过我看了有些云里雾里的感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