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3-11-06):
请各位指教:
     温控器的输出有继电器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输出.电压输出只是针对SSR的吗,电流输出应该是4-20MA,对应的加热元件应该是能接受4-20MA,比如说可控硅,那么继电器输出呢.针对与SSR来说,可用PLC发出脉冲来控制吗,那么控制的手段是脉冲宽度还是脉冲的数量,或是两者都有关系.

网友A(2004-01-10):
我认为继电器输出是控制通过触点通断来工作的设备,同样可以控制加热炉,或中转更大的中间继电器;至于PLC脉冲输出控制方式,我觉得是通过调节脉冲数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