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06):
是否可以用欧姆龙的CPM2A的PLC实现对步进电机的控制,而且步进电机的步数可以调整。
CPM2A继电器输出是否可以接交流220v,其自带的24v是否可以用来带动外部负载

网友A:
你可以找我!
xnfxnf@163.com

网友B:
自带24V为传感器电源,COM点可以接220V 只要有脉冲输出就可控制步进

网友C:
用晶体管输出的就可以

网友D:
楼上说的对
可以用输出直接连步进驱动器,只是要注意你的驱动器信号的电源,和plc所能承受的频率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