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

楼主(2003-11-06):
请教:
     利用晶体管PLC直接输出0-24V控制固态继电器从而达到控制温度的目的:通过发出脉冲,那么要达到恒温控制请问是调节脉冲宽度还是调节脉冲数量或是两者都有关系.

网友A:
用导通/关断时间比来控制固态继电器,在温控中大可以用秒或1/10秒作计时单位,比如在10秒的周期内,导通9秒,关断1秒,这就得到90%的加热功率。

网友B:
調節占空比來調溫,如果使用fp系列,可以直接使用PWM輸出進行控制,

网友C:
如果是这样,恐怕会大大缩短固体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网友D(2003-12-23):
那就用可控硅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这样,恐怕会大大缩短固体继电器的使用寿命
固态继电器承受不了频繁的开关动作吗?
我也想用PLC的开关量输出控制温度(这样可以省掉模拟输出模块),您试过固态继电器在这方面的应用吗?

网友F:
使用固态继电器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E:
deyun你好,您实际应用过该方案吗?马上就要搞这套加热控制了,不知固态继电器顶的住不?谢谢!

网友G:
固态继电器没有问题。
注塑机控制系统就使用固态继电器加热。
不过外围要使用快速熔断器来保护(后级)。

网友B:
用SSR當然沒有問題啦,我們公司所生產的橡膠設備全部都是使用SSR控制發熱關的加熱的,你只要留意一下,就可以在身遍發現許多例子的.

网友H:
PLC有PID控制不知您是否有用過

网友I:
放心用固态继电器好了,没问题得!

网友D:
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以前这方面的我也做过

网友J:
如果你做批量的东西,如产品当然是可控硅了,价格便宜,温度控制可以很精确,成熟的产品都用这东西的
如果你是作工程,使用固态继电器吧,它是成熟的东西(很多保护元件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使用简单,稳定可靠。坏了很容易更换。如果你用大电流的话别忘了加散热片。

网友K:
我还是主张用温控模块来控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