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07):
三菱FA-A500的rs485的通信,我

是用borland c++编的程序,在pc104上跑,要改写参数1(上限频率),格式是:05 30

31 38 31 31 33 38 31 39 37 0D,把上限频率改写为49.93,收到的应答数据是

:15 30 31 03 0D,参数117至124都已经设定好.我既然已经能收到变频器的应答

数据,应该说明我的软件和硬件应该没有问题了吧,比如说连线等.我在发送数据

的每个字节之间都加了延时,但无论延时是短(5ms)还是长(30ms),都不行,去掉延

时也不可以.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楼上的通讯码译为ASCII字符时为:
<ENQ> 01 81  ? 1381 97 <CR>
在指令码81后面少了一个等待时间字符(字符中的问号位置,等待时间是告诉变频器,让它响应你的指令数据的时间,而不是发送每个字符的延迟时间,你大可以将一条指令连续发送出去),加入后重算校验码试试.

网友A:
通讯格式:

网友A:
错误代码表:

楼主:
谢谢指教.卖三菱变频器的一个技术工程师使用三菱的PLC和FA-A500通讯,用的和我写的格式一摸一样,没有等待时间,结果他就能够成功的修改参数.我原来是有等待时间的,总和校验算的也对,但还是不能成功通信.FA-A500的使用手册我也有.请问您,一般等待时间设定未多长时间,10ms是不是太短了?谢谢!!

网友B:
我想学有关PLC与变频器通信该如何下手,要具备那些条件?
QQ80772611
shi001@sohu.com
敬请赐教!!!
0578698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