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09):
使用c200hx组成的plc通过CompoBus/D的DRM21单元控制变频器,变频器为日本安川,变频器内安装omron的3G3FV-PDRT1-SIN卡(安川变频器参数与OMRON变频器参数好像相同),变频器地址设为1,请问PLC与变频器参数的设置情况,以及怎样编写相应的程序,最好详细些,例如:变频器采用多段速控制,经PLC控制使其正转,即多段速接点一的功能.谢谢.

网友A:
OMRON公司本身並未生產變頻器與伺服馬達,是委託安川OEM製造,我想;這不是秘密!因此設定參數會是相同.
小弟斗膽回一下,^^.這方式我沒用過.後續能否請心情解答一下.
CompoBus/D與CompoBus/S差不多.
依照DRM21設定的站號,可以延伸出您要控制變頻器的控制點(Bit).類似plc某點on時,相映的動作產生,當然;變頻器必須設定參數.
商安
jum

多嘴壞事..........                 ****心情,救命哦!****

网友B:
用总线方式应该可控的.不管是什么变频器.只是不知你是以什么方式控制?直接连接变频器?不用模拟控制?
加那个3G3FV-PDRT1-SIN卡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您可以先去下載PDF觀看一下.
http://www.mikrokontrol.co.yu/katalog/datasheets/automation/inverter/3g3fv.pdf
3G3FV-PDRT1-SIN 這個東西玩過的人,真是不多!資料也難找.2002.3月份已經經由OMRON公司通告停產.
用3G3FV-PDRT1-SIN來做變頻器的控制,成本上實在划不來,加上DRM與3G3FV-PDRT1-SIN的價位,實在...用不下手.
既然仁兄您手上剛好碰上,不如多花些心思,順便研習CompoBus/D與CompoBus/S遠端模組的分配與控制,運氣也算不錯.
3G3FV-PDRT1-SIN英文手冊與CompoBus/D與CompoBus/S相關手冊我可以替您找一下,開FTP傳給你,若您有興趣的話!?

楼主:
3G3FV-PDRT1-SIN 通讯卡是安川变频器针对CompoBus/D通讯协议的一种通讯选择卡.
我的系统是港口门机,司机通过主令控制器将指令输入plc,通过内部程序由DRM21与变频器通讯,控制3台变频器的运行.
多谢楼上仁兄的回复,我原先的理解和你差不多,即:依照DRM21設定的站號,可以延伸出您要控制變頻器的控制點(Bit).類似plc某點on時,相映的動作產生,當然;變頻器必須設定參數.
原先想采用CompoBus/S系统,但经销商说CompoBus/S系统不是开放的,使用的不多,没用库存,供货期不能保证,以后维修也是麻烦,可能是要停产.
至于手册,英文版本,我已找到,多谢.不知你还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A:
你可別用CompoBus/S 呵.文不對題的.你可將CompoBus/S單純的看待為遠端模組(Bit).
CompoBus/D可以用一個CH的方式或是多組CH的方式將你的要求數據傳往3G3FV-PDRT1-SIN,變頻器根據3G3FV-PDRT1-SIN根據傳來資料解析,分配內部單晶片電路觸發,目前變頻器應該執行的動作區段,所以;如何控制3G3FV-PDRT1-SIN很單純,變頻器纔是重點.
您可以考慮使用omron cx-p v.3.2內建的cx-server 1.7 來做監控,以及OMRON  SwitchBOX軟體來監控您目前的數據,OMRON  SwitchBOX,若是您沒有,請來信告知.

楼主:
利昌機電你好: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您提到的OMRON  SwitchBOX軟體我没有,但omron方面的人员建议我使用配置器软件configurator,你提到的OMRON  SwitchBOX軟體只是监控用的吗?
是不是我将一個CH的方式或是多組CH的方式的要求數據傳往3G3FV-PDRT1-SIN,单纯对SIN卡进行控制就行,因为CompoBus/D的通讯协议是开放的,内部由SIN卡和变频器进行数据交换以及地址分配?

网友A:
呵呵...我快要招架不住啦....嗯..頂住.
我去做功課^^

网友A:
老哥...不行啦!資料看的眼花.
請用CX-P 3.0以上呼叫CX-SERVER系統,利用deviceNET進行設定.
真不行啦!手上沒東西,玩不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