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奇怪不奇怪???

楼主(2003-11-10):
我这有一台美国 宝德 7.5KW的变频器最近突然没有输出了。带电机也不报警。面板显示一切正常,面板检测有输出电压,有频率 ,有转速。但是有万用表测 U V W 没有一相有电压。我拆开看没有坏的迹象,逆变模块也是好的,如果驱动坏了,但也不可能全坏了吧。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直流主回路保险有断吗?

网友B:
您換一顆馬達試一下.

楼主:
它没有速熔。换马达也一样。!

网友B:
某些國外進口的變頻器自動偵測馬達的電流,若是消耗過大,它會自動調變輸出.
因為碰過,僅供參考.

网友C:
国外变频快熔带检测的,坏了肯定报警。能不能是六路信号的缩存器坏了,使信号到不了驱动。但CPU还是有频率控制啊。

网友B:
若是接近輸出上緣,不見得會警報?
供參考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我怀疑控制板给驱动的信号没给上,但有不敢肯定!

网友D:
看看你设置的变频器内部的参数

网友E:
8楼的话  肯定的不用怀疑
查查  给定信号吧
要不用  信号发生器来做一下就知道了
仅供参考

网友F:
这样的情况我碰过好几次,不过都是国产变频器,每次的原因都不同,我是这样处理的,把里面的连接线排拔出后清洗再插回, 这是绝缘染做的好事,还有就是CPU错误,你恢复一下出厂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