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1):
大家好:
  今天我去面试,碰到一题目,用一按纽实现启动停止的PLC程序,要5种方法,我想了4种,还差一种,请指教。我用的是OMRON的PLC:
1:DIFU 和 OUT 指令
2:DIFU 和 KEEP 指令
3:DIFU 和 SFT 指令
4:DIFU 和 ADD 指令
请指教,谢谢

网友A:
请找本栏以前的贴,有不少例子

网友B:
5: @inc 指令

网友C:
用计数器来实现,将计数器设定为2,判断条件当=0时复位(重新上载数据),=1时输出。

网友D:
三菱PLC的ALT指令

网友E:
用的是交替输出指令

网友F:
楼上的都没用流程图编过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