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

楼主(2003-11-12):
电流互感器的作用是什么?请各位指教!

网友A:
一般是将大电流的线路转为小电流的线路,使到测量的器件体积大为降低。

楼主:
只是在测量的时候起作用吗?

网友B(2004-05-04):
将大电流的线路转为小电流

网友C:
可以作为电流反馈信号或接电流表。

网友D(2004-06-10):
还可以用在计量回路。

网友E:
用于测量和继电保护

网友F:
主要用于电路中大电流的计量、继电保护。将大电流在二次绕组中转换为小电流,他的变比
30/5 表示初级电流为30A是,次级电流为5A.

网友G:
测电流之用

网友H(2005-04-19):
将大电流的线路转为小电流,用于测量和继电保护

网友I:
补充一点,就是一次和二次回路的隔离,实际中也有1:1的互感器应用。

网友J:
互感器是一种特殊的变压器,它被广泛应用于供电系统中向测量仪表和继电器的电压线圈或电流线圈供电。
     互感器的作用:
     (1)将一次回路的高电压和大电流变为二次回路标准的低电压和小电流,使测量仪表和保护装置标准化、小型化,并使其结构轻巧、价格便宜,并便于屏内安装。
   (2)隔离高压电路。互感器一次侧和二次侧没有电的联系,只有磁的联系。使二次设备与高电压部分隔离,且互感器二次侧均接地,从而保证了设备和人身的安全。

网友K:
电流互感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CT,用在保护和测量上,大电流变小电流,二次侧不能开路。所以在一次回路有电流的时候对装有ct的设备检修要在进线端子将ct二次侧短接起来

网友L:
引用 网友K:
电流互感器也就是通常所说的CT,用在保护和测量上,大电流变小电流,二次侧不能开路。所以在一次回路有电流的时候对装有ct的设备检修要在进线端子将ct二次侧短接起来
也请说说如果开路了会有什么后果,而原理是什么呢?
是不是说如果被测线路中有大电流,开路后CT的线圈会产生高电压会击穿?

网友K:
一次电流成为励磁电流,二次侧当然就是高压了,会烧毁CT,或者是伤人

网友M(2005-12-13):
电流互感器在书上都有呀...还有电压互感器...这些是配电的.内容...

网友N:
将大电流转为小电流,便于测量和监控。

网友O:
电流互感器是将大电流变为小电流    一般用在保护和计量
   2次侧不能开路  在2次侧开路的情况下回产生很大的励磁涌流  会烧坏设备 引起火灾和造成人生伤害~~

网友P:
作为测量和保护使用

网友Q:
电流互感器是利用变压器原理进行电流变换的一种电气元件,高压电流互感器它一次侧只能串接在主电路,二次侧不允许开路运行,低压电流互感器一次侧一般为穿心式,二次侧一般用于测量。它有精度等级,0.2,0.5,2.0等级别,二次测电流一般为5A。主要有两种作用:一种为测量,在低压系统和高压系统中都用。另一种为继电保护,主要用在高压系统中,有不完全星形接法,和二相电流差接法,完全星形接法

网友R:
互感器的主要作用是将高电压或高电流转换为标准值;即电流转换为5A,电压转换为100V。

网友S:
保护测量

网友T(2006-08-11):
12楼解释的最专业。

网友U(2007-04-07):
电流互感器用途很广,也叫CT,1.在大电流的运行,为了线路安全工作,通过电流互感器,把大电流转换为小电流再通过仪表监控,2.很多仪器需要小电流取样,通过毫安级电流互感给一个准确的信号源,等

网友V:
和继电保护器一起,对主电路电流变化起保护作用

网友W:
还可以用于自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