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3):
我公司现在的电机伺服控制用的是RELIANCE ELECTRIC公司的DDS3000,因现在已经无法买在DDS3000,只好用DDS5000替代,不知哪位大虾有这方面的经验,望指点一二.

网友A:
可以选用德国AMK或力士乐的伺服控制。与我联系。hksirboy@sohu.com
主要是你的电机特性你现在要清楚比如电压、阻抗、电阻、定转子尺寸等。
否则参数设置无法使用。你买了也不能很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