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3):
用同一互感器装两个电流表,同时测量,请问该如何接线测量才准确。

请在主题中写清楚问题,不要只写“求助”。--斑竹

网友A:
一个互感器接两个电流表的只能串联连接,当然精度会有所下降啦,毕竟是带两个负载,在需要比较精确的不推存,最好是分两个互感器。

网友B:
只能串联,要精确选择准确度高些的电流表,比如0.5级以上

网友C:
没用!
还是用两个互感器或者是一变二的配电器!

网友D:
几个都无所谓
串接几个都无所谓。电流互感器在其允许负荷内,电流表精度不受影响。30-50VA容量的互感器,用2。5MM2的导线连接,影响负荷的主要是互感器到电表导线长度的电阻大小,一般在一百米内电流表指示精度影响不大,与导线电阻比,电流表的电阻大小可不计!具体影响要进行回路负荷计算。

网友E(2004-01-06):
5楼说的对,就是3块表我也用过,主要是互感器与导线的选择。

网友F:
只要电流表的总电阻和导线的电阻之和不超过互感器的总负荷就可以,不过要用互感器的10%误差曲线验算一下,以免超过允许误差。

网友G(2004-03-12):
简单的说,串联电路中的电流处处相等,所以串联联接即可,电流表内阻很小,可乎略不计

网友H(2005-02-11):
流变都有额定二次负荷,只要二次实际负荷低于额定值,精度就可以保证的。

网友I:
為了精準,
不要這樣子嗎!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只能串联,要精确选择准确度高些的电流表,比如0.5级以上

网友K:
还是版主说得对,因为表有内阻

网友L(2005-04-18):
只能串联

网友M(2005-10-12):
一般互感器二次侧不止一个出线端,从另外一组接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