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4):
各位朋友,你们好!我以前看过伺服电机的书,那是94年的,那里讲交流伺服电机都是两相的,可我现在看到的交流伺服电机都是三个进线。是怎么回事?是三相?还是两相电容式?我在网上查找不到(输入伺服电机、输入伺服电机原理都不行),我想大致了解一下交流伺服电机的结构,请朋友们赐教!多谢!!!

网友A:
我见到期交流伺服电机都是3相的

网友B:
疑问:异步伺服电机是不是跟普通的交流电机差不多?制造工艺不同?是不是加了编码器就可以伺服?

网友C:
工作原理不同,采用的是PMW方式

网友D:
伺服电机跟普通的三相交流电机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找本书好好看看吧。大学教材里就有。

网友E:
普通交流电机配合编码器加交流伺服变频器就可以作为交流伺服用并且特性精度都很好。我们就给北京第三机床厂配过国产的电机加国外伺服变频器。

网友F(2004-01-12):
引用 网友E:
普通交流电机配合编码器加交流伺服变频器就可以作为交流伺服用并且特性精度都很好。我们就给北京第三机床厂配过国产的电机加国外伺服变频器。
啊,这也行?
变频器和伺服驱动器不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伺服驱动器还可以控制交流电机,是什么样的电机和驱动器,我想学学。

网友G:
我们通常说的伺服电机一般指的并不是普通交流电机或变频电机+变频器,普通交流电机或变频电机+变频器一般用在普通调速上,伺服电机目前以同步电机为多,用在数控机床上作伺服轴,精度很高。

网友H(2005-11-12):
SEW伺服电机,转子采用稀土钕铁鹏永磁材料,转动惯量极小,外壳采用铝合金材料,散热性能极好,而且电机本身发热量就比较笑,所以不需要安装散热风扇,最大扭矩可达68Nm,如果加强冷风扇则可达到95Nm。

网友I:
三菱的MR-J2S伺服都是三相的;

网友J(2006-03-10):
请教:兄弟我刚刚出来工作,对伺服马达的功能特点,温控器的工作原理都不清楚,请各位大虾指教!谢!

网友K:
现在主流交流伺服,象三菱等,分为3相200V或者单相230V,单相100-120V。
三根线,L1,L2,L3。如果是三相200V电源场合,则都要接。如果是单相电源场合,则L1,L2接电源,L3不要接。
楼主,你几年前看到的两根线,除非用在单相电源场合的

网友K:
11楼那个浙江中创贸易有限公司,做三菱的?我有点怀疑了。谁说三菱MR-J2S伺服都是三相的?
那我问你MR-J2S-10A1是几相的?

现更正如下:
三菱J2S伺服并不是都是三相的。上面那个型号,后面带上1表示是单相100VAC。

网友L(2008-04-02):
请问伺服电机的发热量是怎么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