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4):
请问高手,omronC200H用PC做程器其接口可否用CPU01上那个手操器接口,通讯电缆怎么做.谢谢!

网友A:
cpu上的接口是給OMRON 3G2A6通訊模組用的,您要做的是3G2A6與PC的連接線,論壇帖子上有許多資料.

网友B:
这是omron最讨厌的地方,不同型号的plc,接口差别太大

网友A:
呵呵....尤其是接口,他是富士通產的48PIN,買都買不到.

网友C:
c200h可以购买一块 c200h-lk201,通过该模块联到pc机的rs232口

网友D(2004-09-25):
C200H可以用手编器直接编写!
用电脑编写的话需要一个C200H-LK201模块及电缆;

网友E:
3G2A6比较合算。
3G2A6-LK201(C120-LK201,CPU安装型)以下PLC通用:C120,C200H,C500,C1000,C2000。

网友D:
不过C120-LK201的货比较难找,C200H-LK201相对容易找到;
价格上也是C200H-LK201要低一些;

网友F:
有几块C120-LK202老通讯不上,按理422的也可以通讯,有无人用过?后面的微动开关应如何设置?

网友G:
通讯模块
通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