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6):
控制要求:电镀生产线采用专用行车,行车架上装有可升降的吊钩,行车和吊钩各有一台电动机拖动,行车进退和吊钩升降由限位开关控制;生产线定为三槽位;工作循环为:工件放放入镀槽-----电镀5分钟后提起停放30秒------放入回收液浸32分钟提起后停16秒------放入清水槽清洗32秒提起后停16秒---行车返回原点。
  要求:1.工作方式设置为自动循环和手动
     2.有必要的电气保护和连锁
     3.自动循环时应按上述顺序动作
     3.自动循环时应按上述顺序动作
-----------------------------------------------------------------------------------------------------------------------------
程序下载:http://lxydnzm.y365.com/site/plc/down/DD.fp
-----------------------------------------------------------------------------------------------------------------------------
I/O配置表:
IN:
X0:急停 X1:启动 X2:SQ5 X3:SQ1 X4:SQ6 X5:SQ2 X6:SQ3 X7:SQ4 X8:手动自动选择开关
OUT:Y1:上升 Y2:右移 Y3:下降 Y4:左移
-----------------------------------------------------------------------------------------------------------------------------
工作流程图:
-----------------------------------------------------------------------------------------------------------------------------
梯型图:
-----------------------------------------------------------------------------------------------------------------------------
程序分析:此程序的难点在于上限位都为同一个信号,下限位也同为一个信号,只要处理好这个地方对于程序来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难处了,此程序中时间方面的调整不象题目所给的时间一样,但是在原文件中时间是一样的,希望大家看到不要觉得很模糊,此程序在实际中是否能够利用,还请关于这方面的朋友调试,我只是在模拟调试中通过,对于此程序中的一些没有想到的问题不妨请大家一起讨论。此程序都是采用松下FP系列机型,主要采用基本指令编制,仔细看流程就能读懂程序,所以程序我也不分析了。
----------------------------------------------------------------------------------------------------------------------
此程序属于本人使用松下FP1型号的plc和用FPWIN GR编程软件进行设计,可供大家学习用,不得用于其他形式的地方,如有疑问请给我留言:wukunming125@163.net

网友A:
很高興這裡看到有人使用松下的fp系列plc,而且還是一個在校學生.你這樣的程序,不符合實際使用,繼續努力啦.

楼主:
这是我在考工的时候碰到的这个程序哦,所以就模拟的编出来并调试通过,这个大哥那你能告诉我在实际中是怎么使用的吗?我现在都是在编些模拟的实验,并不知道在实际中会是怎么样?只是个学习的实验,或许还有很多没有想到的~!要是有实际中应用的程序供出来大家一起学习就好了

网友B:
对于同一个传感器感应不同的信号,需要用中间变量作记忆标志

网友C:
同意心情!
你或可將你的輸出與輸入規劃一下,將輸入輸出認作bcd或是hex數值的方式操作.若;0000搭配計時器條件時輸出當如何,若0011時搭配計時器條件時輸出又當如何!
具體的做法上,您可以在Microsoft Excel表格中作規劃,比較條件並轉為數值,再寫入(mov)到程式中.
僅供參考

网友D:
你可以使用步进指令编程,把各个工步分清,每个工步安排一个步进接点,那样设计起来就很快ok,而且工作准确,可以避免了同样一个信号的不同要求动作的区分,你可以一试!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并希望能够有更好的程序能够提供出来给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