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MON CPM1A无法与计算机建立通讯

楼主(2003-11-17):
ORMON  CPM1A无法与计算机建立通讯,现在我编好好的程序无法下载到PLC中,请各位大侠帮我在下考虑如何解决,谢谢!

请注意不要只在主题中写“求救!!”之类的,请写具体问题便于回复浏览--斑竹

网友A:
1.若是你有程式書寫器,你可以使用程式書寫器,將CPM1A的所有內容清除,再連線將程式寫入.
2.若是你沒有程式書寫器,你可以將備用電池拔除,一段時間過後,錯誤會消失;再傳入程式.
3.CPM1A OS 必須使用CF-02連線器,必須將指撥開關切入到HOST LINK模式;你才能連線操作.NT模式是要給你連人機使用的,不要搞混了.
3查一下你的傳輸線接法正確否?!

网友A:
來我的網站逛一下吧! http://www.cx-programmer.com/
FTP近期開放.

网友B:
1。是否使用SYSMAC-CPT
2。检查通讯设置
3。检查PLC 类型设置
4 。检查通讯电缆连接
5。必要时可对PLC断电复 位
晟行工控,服务无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