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7):
各位同仁:
小弟目前碰到一个用VB 编写一维及二维条形码的程式,碰一些难题,主要是在二维条码方面(读二维条码可直接由读码器读出,计算机接收数据即可:但是打印二维条码我却毫无头绪)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mike_chen@163.com

网友A:
DOWN一个条形码控件

网友B:
用什麼機器打印?TSC?INTERMEC?Argox?
不同的機器有不同的打印指令。

楼主:
多谢两位大虾跟帖,如果是一维条码倒没什么,主要是二维条码我觉得难度较大,是一种专用条码打印机打印的,不过和普通打印机是兼容的,主要是用在大型工厂车间生产产品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