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7):
各位DX:
     我正在准备一个项目,要求对一个伴热管道加热,温度稳定的要求比较高,所以不想用两点式温度控制。

     我想用可控硅控制加热量,但又不想动用过多的模拟输出口,如果用PLC发出一串长度不同的脉冲可控硅(固态继电器)的导通时间是否可行? 如果可行,如何把PI控制的输出变成PLC的脉冲输出呢?各位DX是否有经验指导小弟一下?

      加热功率大多在1~5KW范围不等。

      多谢!多谢!

网友A:
那你是准备用PLC脉冲控制可控硅导通?

网友B:
你的设计太浪费了,让我帮你做可以吗?根本不用在控制上药太多的银子。

根本没有使用PLC的必要!
使用PID(比例积分微分)控制方案,输出采用固态继电器,完全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可以,但PLC不会花太多银子:) 几十个温控器价格也不会太便宜。

用PLC控制固态继电器的导通时间,像过零触发那样。因为还有电机的运行逻辑控制,所以PLC已经是必须的了。西门子PLC,具体选型没有定。

网友C:
具体需要确定基本时间单位,例如1秒为100%,将PID输出对应到这个时间上,就可以用脉冲控制可控硅的通断占空比了

楼主:
不知软PLC是否有类似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