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8):
老板买了台富士变频器,,和电机,我的任务是用主机控制变频器,如何进行通信啊,我什么都不懂。。。

网友A:
RS485接口啊。

网友B:
本人用过的,是直接从小日本那里弄到代码,然后调用。
自己编写的话是比较有难度的。

网友C:
上樓的能否把小日本的代碼發過來參考下呢?謝謝!!
zichaocai@tom.com

网友D:
富士变频器通讯方式为RS485,通讯协议你可以找富士电机深圳办事外要。

网友E(2003-12-22):
楼上说的对,其实很简单的,自己问问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