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8):
条件1,具有一RS485通讯口作无协议通讯。
条件2,数据寄存器容量大于等于4K。
条件3,程式容量大于等于4K。
条件4,价格低。

网友A:
只通讯,
不控制?
没有io点和模拟量?
没有网络配置?
那你只选作通讯协议容易且方便的plc就成了

楼主:
小型可编程中程序容量大于等于4K,数据寄存器容量大于等于4K字,16点以内。难道除了三菱FX系列,别无他选?

网友B:
太多了,如:siemens s7-200

网友C:
你的这种要求,选择LG的K120S  PLC应该是比较合适的。另外正如楼上的朋友所言,这种PLC太多了,SIEMENS 的S7200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像施耐德的NEZA ROCKWELL 的MICROLOGIX 等等,根本没必要选择三菱的PLC。

网友D:
我想选择S7-200比较合适

楼主(2003-12-31):
S7-200系列:CPU221 程序:2048字 数据:1024字 DI/DO:6/4
                  CPU222 程序:2048字 数据:1024字 DI/DO:8/6
                  CPU224 程序:4096字 数据:2560字 DI/DO:14/10
                  CPU226 程序:4096字 数据:2560字 DI/DO:24/16
   哪一款CPU符合要求?
            NEZA    程序:1000字 数据:512字

网友E:
松下FP0的C32T也可以呀,不過是32點的.其實這個是根據個人喜好來選就可以啦,只要滿足要求,自己覺得好用就OK.
[

网友E:
哦,說錯了FP0的C32T是R232通訊的.

楼主:
S7-200系列:CPU221 程序:2048字 数据:1024字 DI/DO:6/4
                  CPU222 程序:2048字 数据:1024字 DI/DO:8/6
                  CPU224 程序:4096字 数据:2560字 DI/DO:14/10
                  CPU226 程序:4096字 数据:2560字 DI/DO:24/16
   哪一款CPU符合要求?
            NEZA    程序:1000字 数据:512字
对不起!由于我拿到的S7-200电子文档较老。现在CPU224及CPU226的程序可以有8K,数据达到5K。但是CPU224只提供一个通讯口,不知道能不能再加一个。

网友A:
OMRON的CPM2A也可以啊,加一个CPM1-CIF01可成为两个串口
至于程序的容量,不同的PLC计算是有差异的。日本机子,多是以~字/指令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