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的参数不可选

楼主(2003-11-18):
Private Sub menueditcut_Click()
If Text1.SelLength > 0 Then
Clipboard.SetText = Text1.SelText
Text1.Text = ""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menueditpaste_Click()
If Len(Clipboard.GetText) > 0 Then
Text2.SelText = Clipboard.GetText
End If

End Sub

我照书编写一个菜单的程序,运行的时候,执行剪切的命令,提示参数不可选,光标提示在SetText上,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不是Clipboard自带的属性吗?如何解决?
还望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Private Sub menueditcut_Click()
If Text1.SelLength > 0 Then
Clipboard.SetText = Text1.SelText
   '上面一句改成 Clipboard.SetText (Text1.SelText)試試
Text1.Text = ""

网友B:
很明显的Clipboard.SetText是个函数,怎么可能=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