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9):
各位大虾:modbus主设备是否需要设置地址呢?
这问题有点土吧,可我确实不知道。

网友A:
您是使用RTU的格式嗎?? 主设备跟站號應該是沒什麼關係.客戶端才需要設站號

楼主:
如果有很多RTU连在Server底下的话, 如何设定其id address

网友A:
RTU是一種通訊格式,您要是有很多終端設備要連結,站號設定沒有特殊規定要怎麼設定,只要號碼不重複,就都應該可以連得上

楼主:
请问Hex格式: 那么modbus的第一个Byte该为何?

网友A:
ASCII模式 :
STX ,ADR1 ,ADR0 ,CMD1 ,CMD0 ,DATA(n-1) .... ,DATA0 ,LRCCHK1 ,LRCCHK0 ,END1 ,END0
STX 起始字元 ":" (3AH)
ADR 通 訊位址 8Bit位置,包含兩個ASCII碼
您問的第一個位置應該是指STX吧

楼主:
我是指 Hex 模式的第一個Byte, 請問為何?

网友B:
是16进制表示,16进制传输

网友A:
Modbus ASCII模式 :
第一個位置 3AH

Modebus RTU模式
第一個位置是站號
所以不知道要跟你說什麼呵呵

网友C:
读取接点例:

请求PDU
功能码 1个字节 0x02
起始地址 2个字节 0x0000至0xFFFF
输入数量 2个字节 1至2000(0x7D0)

响应PDU
功能码 1个字节 0x82
字节数 1个字节 N*
输入状态 N*×1个字节

楼主(2003-12-19):
若PC底下連接多個RTU, Master如何設定或查詢其中一個RTU端

网友C:
最前面加上RTU ID(站号)。

前面忘写上了。祝你好运。

可下载《Modbus通讯协议》,我贴过中文的。

楼主:
那站號必須一個一個事先在RTU端設好, 再連上RS485網嗎?

网友C:
是这样的。否则如何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