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9):
我最近要设计一测温电路,带A/D转换,想请教一下A/D转换电路的基本设计思想是什么?能不能设计一个可以把热敏电阻的阻值线性化的电路?
请各位指教

网友A:
A/D转换电路的基本设计思想是单片机构建双积分转换器。可以设计一个把热敏电阻的阻值线性化的程序。
我的论坛稍后会有实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