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19):
电极的时序控制:

K1按下   M1——10S——M2         K3按下   M2停——10S——M1停
K2按下   M1——10S——M2         K3按下   M2停——10S——M1停
K4按下   M1,M2同时运行          K3按下   M1,M2停

网友A:
楼上的朋友,你描述的有点自相矛盾,若有兴趣,可将要求发至我的邮箱:tiger.yan@yorkna.com.cn,我可以帮你1

网友B:
我客帮你
把要求发来我又想把

网友C:
你可以用步进指令编程,很快就可以搞定阿!每步一个动作,加上普通指令,或者用上升沿/下降沿脉冲指令配合,都可以;只要多想想就掌握拉!祝你好运,努力阿!

网友D:
用中间寄存器存k1,k2,k4,三种状态,结合k3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