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1):
各位大侠你们好,我最近遇到了一件让我不能理解的事。我们单位有一台老松下变频器输入要求是三相220V,我们通过一个三相变压器把380V降为了220V一直使用正常,但是最近变频器在低转速是总爱发生自我保护,我在维修的过程中发现三相变压器的输出端在变频器不工作时输出为220V一旦变频器工作起来后变压器的输出端立刻升为380V小弟实在搞不明白。请各位帮忙解释。

网友A:
跳闸保护出来不是有代码的吗,不知道是什么???

楼主:
兄台,我们的那台变频器是松下的DV-505老得要命,哪有什莫故障查询。

楼主:
我侧量过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很小,而且在调整频率时电压时一直跟随的。直到为0v我看别的厂家的变频器都有低转速扭矩补偿,最多可以补偿到30%,但这不是关键问题,关键在于变压器的输出电压为何会变高,变频器在工作时会对输入电压有影响吗?

网友B:
你把变频器的负载断开,看它是怎么样的情况?
或电源相关的其它线断开,只运行变频器,再检查一下其运行情况呢

网友C:
谐波干扰,如使用正常可以不理它.电压要用好一点的机械表测量,或者在变压器与变频器之间加电抗器.

楼主:
心情姐,你说得我照办了,可是还是那样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升高,请在帮忙想想还有什莫原因。6楼的朋友你好你说是谐波干扰,可是为什莫这个干扰总是有,请在详细点好吗?

网友D:
你把变频器的电源单独从远一些的电柜中接过来试一试。

网友E(2006-05-24):
就接220单相输入

网友F:
三相220,是什么意思,三相相间是220V的电压????

那怎么接单相220的线???

网友G(2007-06-22):
请问一楼的兄台,DV-505主板上,开关电源ZD1几多伏?谢谢了!!!

网友G:
请问楼主的兄台,DV-505主板上,开关电源ZD1几多伏?谢...

网友H(2007-09-25):
哪位有DV505的说明书,麻烦你给我传一份.邮箱号码:bxjiawei@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