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1):
这个功能要怎么样才能实现呀,我现在只能做到拨号后建立连接,可是怎么样才能让它们能相互传送文件呢?请高手指教!小弟急用!

网友A:
必需通过程控交换机才能实现 ,其它只是软件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B:
答:用windows的功能在B上建一个传入连接,A方拔B方的电话号码自动连通后,这两台机器就成了局域网,可以PING通的,设置后A还可以PING到B局域网内的其它机器。至于传送文件,还不是直接拷贝就是了。仅仅几个操作而已。
拔号相连,只不过是一种物理上的连接方式,winodws操作系统自然会自己搞定。逻辑上说不管你用什么东西连,都是网络拷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