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2):
现在要设计一个工业用的电机自动控制系统,要求定位精度比较高,转速控制范围在300~3000RPM,加减提升速度在120ms内,请问选用交流伺服电机还是无刷直流伺服电机好?

网友A:
定位模块+交流伺服电机

楼主:
采用什么定位模块呀?我用的都是要加上编码盘的呀

网友B:
推荐用交流伺服,性能上完全可以做到,价格也便宜。
不知道你需要的功率是多少?

我对安川的交流伺服比较熟悉

网友C:
你要求的是伺服控制器自己带定位功能的还是通过上位机来实现定位?两种我都做过,各有各的优点。需要的话可以跟我联系。

网友D:
加减速时间与负载相关,设计时要考虑电机与变频器的匹配问题。从电机电流选用变频器。
交流伺服比直流伺服贵

网友E(2003-12-24):
你的要求我公司的直流伺服控制器就能满足,何必用交流,其实交流伺服和直流无刷大同小异,只是驱动信号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