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2):
各位老师:您好!

           请教:怎样用COM口实施红外收发通信?

                                                         HX168

请写清楚主题,不要只写“求助”,否则没人帮你。--斑竹

网友A:
我想红外只是属于一种物理连接方式,而写程序我们要建立在逻辑连接方式之上。
就像网络编程用winsock就可以了,而不用管它是网卡还是无线连接,总不能因为用网卡连接就需要对网卡编程吧。
一样道理,红外对端如果被识别成了COM口,那就跟是普通COM一样用,仅仅物理连接方式改了,而逻辑上末变,仍是COM,不需要额外编程。
欢迎指正。。。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是我没说清,我说的是外设红外发、收电路怎样做?

网友B:
我说:如果是实际应用中,尽量采用一些现成的电路,比如废旧的彩电的红外线的发射和接收板,那个很便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