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2):
求助:请问各位高手,FX-2N PLC 通过FX2N-485-BD 怎样与电脑一对一连接,进行通讯?在这里我先谢谢你们了。

请不要在主题中只写“HELP!!!”,很难有人帮你。--斑竹

网友A:
若是距離不遠,何不採用FX2N-232-BD 模組?
想與PC連到何種程度,完全在您的考慮範圍!寫程式或使用COMOORT監視工具也是可以的!
您的提問實在不清楚!

网友B:
如果通讯距离不超过15M的话可直接通过PC与PLC编程口上位机通讯,连FX232BD通讯模块都可以省掉。

网友C(2007-09-18):
昏 说了没说

网友D:
看 FX通讯手册第8章
用专用协议通讯

网友E:
直接用PLC的RS422编程口与电脑连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