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梯形图

楼主(2003-11-23):
怎么把梯形图粘贴到WORD下面啊!谢谢师长们的指点

网友A:
首先把梯形图转化成图片,就可以了,采用抓屏,就是printscreen sysrq这个键,就可以实现~!再就是使用画图工具就行了

网友B:
那样好麻烦阿!最好用专用的抓图软件阿!

网友C:
是呀,目前好象只有这种方法。希望大虾提供更好的方法!!

网友D:
我來提供一個我目前使用的方法.
1.安裝Adobe Acrobat 5.0
2將開啟中的階梯圖型檔案列印到Adobe Acrobat 5.0預設的印表機中,存檔.
3.開啟Adobe Acrobat 5.0,將PDF檔案讀進,開啟.
4.另存新檔,選擇你要的圖型類型,存檔到一個固定資料夾.
5.你可以開始使用拉出來的圖型了.

這可快多啦!可以固定為A4尺寸,符合印表機格式.並可將圖全部拉出來.

********這是一種間接轉換的技巧********

目前各家的PLC編輯軟體,繪製階梯圖都是使用"圖形模式",但是她自己的格式!

网友E(2006-06-06):
为什么利昌机电总用繁体呢?不是大陆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利昌机电总用繁体呢?不是大陆人吧?

台湾用繁体;

网友G(2008-08-28):
直接打印。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