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4):
用SC-09(RS422)将PLC与PC连接(此时不用FX2N-232-BD),当plc工作时,pc机能否检测到plc的输入点状态,也即plc会不会向编程口送这些状态信息?如果plc不会主动送这些信息,那我能不能通过pc向plc发出命令,要求plc回送它的触点状态信息?如果可以,那这些命令的格式是怎么样的?是否需要在plc的工作程序中就应该做好相应的设置?

类似的如easyview触摸屏是通过编程口来连接通讯的,通讯电缆是422的,一边圆8针接plc编程口,另边是方形9孔的接触摸屏。即然easyview能实现,我想pc应该可以,仅仅是接口的不同(pc是232串口)。

请指点,谢谢!!!!

网友A:
想了解以下中断的问题,能帮助我么?

网友B:
通信时,PLC的输入输出点的状态都会在你设定的参数中看到,你要在监控时设定阿!

网友C:
樓下我放了一篇vb的程式碼範例,去下載.

楼主:
利昌機電:
你的程序在哪里,我怎么看不到?

hpf:
我是刚接触plc的(上面所说的plc是指三菱FX系列的),还没有用过监控,后来看了一下FXGPWIN是有个监控功能,现在我手上没有plc在测试,但只要在FXGPWIN中能看到plc实时的工作状态,即在pc串口上有数据通过的话,就应该可以用PORTMON来检测了。

网友B:
是阿!我也看不到阿?老大,你放在那里阿?

网友D:
PC机要读取PLC的I/O状态,必须发送指令给PLC,用VB编程可以读取和写入PLC。

网友E:
我是新手,不知道PLC中需要对应的编程吗?

网友F:
想通过VB来读取PLC的状态,很关键一点是您需要了解相应的PLC通讯协议。

网友B:
楼上的老大,你能否详细的讲解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