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4):
请问omron c200h plc 用PC做编程器怎样连接?用什么电缆?采用什么编程软件?谢谢!务必请那位老师告知,回信:yycsl@sohu.com

网友A:
这要专用的通讯模块或转接器
而且现在这型的plc已经停产了

网友B:
我搞过,你在那阿?我可以借你通信模块,你就可以搞那!

网友C:
我有电缆

网友D:
你可以直接用C200H的串口,PC-PLC(2-2 3-3 5-9)自己焊一根线就行!

网友E:
大連華益達 &sea_horse2000:
必須用OMRON 3G2A6 LK-201-E 來連線哩,一條線不夠的..呵呵.

网友C:
你是哪里的,我这里有编程器和编程电缆

网友E:
呵呵!我是台灣的!我也有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