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

楼主(2003-11-25):
那位了解西门子指令FIFO 的用法,请指教一二,贪得无厌呀,哈哈最好有段程序!先谢了

网友A:
先入先出(FIFO)指令通过移除表格(TBL)中的第一个条目,并将数值移至DATA指定位置的方法,移动表格中的最早(或第一个)条目。表格中的所有其他条目均向上移动一个位置。每次执行指令时,表格中的条目数减1。设置ENO = 0的错误条件:
0006     间接地址
0091     操作数超出范围
SM1.5   空表
特殊内存位:
如果您尝试从空表中移除条目,SM1.5被设为1。

楼主:
谢谢 TONNY大侠得热心帮助!

网友B(2008-06-11):
小弟最近也在搞这FIFO 算法,就是无从着手,
有中文资料吗?
有例程感谢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