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5):
                          交通灯控制器

可设置红绿灯时间,能显示红绿灯的剩余时间且红绿灯在互相转换时,红绿灯闪烁三次(3HZ).

网友A:
以上程序符合楼上要求,使用FX1S PLC,用PLC自带电位器VR1(D8030),VR2(D8031)分别作绿灯,红灯时间设定,范围0--255秒可调,X0为程序运行开关,Y0--Y13输出BCD码,要接4511译码器译码驱动三个七段LED数码管显示剩余时间,Y14驱动绿灯,Y15驱动红灯.  时间输入也可用拔码开关和BIN指令实现,总之,以上程序仅供初学者学习参考,并不能够完全满足红绿灯实际应用中的控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