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5):
我希望MW100里的数据每一分钟自动加一,用了定时中断OB10。OB1里初始化:
     CALL  "D_TOD_DT"
      IN1    :=D#2003-11-22
      IN2    :=TOD#12:59:59.999
      RET_VAL:=#SDT
     CALL  "SET_TINT"
      OB_NR  :=10
      SDT    :=#SDT
      PERIOD :=W#16#201
      RET_VAL:=MW1000
     CALL  "ACT_TINT"
      OB_NR  :=10
      RET_VAL:=MW1002
OB10里的内容是这样的:
     A     I      0.0
     L     MW   100
     +I
     T     MW   100
程序下载运行后,并没有看见MW100的数据变化,我错在哪?

网友A:
1.不能企图用I0.0控制后面的,加上跳转指令
2.+I是16位加法,不是自加
   第一次L后只有ACCU1中有值,以后的循环中ACCU2=ACCU1=0
  故一直是0+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