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开关设置问题

楼主(2003-11-26):
请教:控制电机的回路中,只设置热继电器、接触器,不要空开可以吗?是否有相关的国标?谢谢!

网友A:
不用空气开关,也可用保险,如果不用电机短路你就好玩了。

网友B:
楼上说的没错/

网友C:
想来点新意或者想省点什么费用在这方面是得不到甜头的。

网友D(2004-01-05):
不用空气开关是不行的!但对于国家导是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但按原理说是不可以的!

网友E:
最好用空开,因空开能短路,过流保护,多重保护

网友F:
严格的讲,应该用熔断器进行短路保护。但现在的断路器发展,已能很好的起到一般保护功能。其优点是可重复使用。缺点是电流规格较开,价格贵。熔断器的优点是电流规格较细,价格便宜,缺点是一次性使用。断路器是不能代替热继电器的!其过流分级太粗了!

网友G:
空气开关可以不用,但保险必须用

网友H:
必须有明显断开点,这是强电设计的基本要求;同时空气开关(断路器)还可以提供其他保护。

网友I:
空开,接触器保留. 热继电器, 图图取消; 图图图图图+专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