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PCD 可编程控制器

楼主(2003-11-26):
请问:现在有谁使用过瑞士PCD控制器?请与我联系!
    电话:0755-26585727

楼主:
SAIA的控制器有以下6个系列:
PCD1系列控制器
PCD2系列控制器
PCD4系列控制器
PCD6系列控制器
PCS1系列控制器
DDC-PLUS房间控制器

SAIA PCD控制器产品优势:
 全模块化结构,配置灵活。
 支持多种网络通讯,开放性好。
 用户存储空间大,运算快速。
 编程手段丰富,调试能力强。

SAIA PCD的主要技术特点:
SAIA®PCD系列产品中的每个类型都是由处理器模块和其他功能模块组成,各种类型的PCD处理器模块其结构具有相同的数据结构和指令集,唯一的差别是用户存储器的大小,输入/输出点数量和CPU的处理速度不同。
各种PCD处理器模块具有相同的用户资源:
— 8192 标志(Flag)
—1600×31bit定时器和计数器(Timer and Counter)
—4096×32 bit 寄存器(Register)
传统的PLC体系结构是不开放的,大多数的PLC使用专用的通信网络及协议,编程语言多为梯形图语言。
SAIA® PCD基于IEC 1131—3标准,提供了多种编程语言,包括:
指令语言(IL)— 这是一种类似汇编语言的语言,属于传统的编程语言;
梯形图语言(KOPLA)— 梯形图是一种广泛用于PLC的编程语言;
功能块语言(FOPLA)— 提供了图形化的编程环境,使用标准的功能元件,如门,触发器,计数器,定时器等,将逻辑任务用图形化方法来表示;
顺序功能图语言(SFC)— 是一种按步和事务顺序处理程序流程的图形语言;现代的编程语言都是采用模块结构化方法,SAIA®PCD提供了两种基本的结构化编程方法:
SAIA®BLOCETC 适用于连续的过程控制,这种类型的过程常见于化工和食品工业中,或在监控系统中。使用IL,KOPLA或FUPLA编写。
SAIA®GRAFTEC  适用于顺序过程中,如机器制造,金属加工等。SAIA®GRAFTEC基于法国的GRAFCET标准NFC 03-190。它不是一种独立的语言,编程时,必须嵌入其他几种语言,首先在PCD的屏幕上画出流程图,然后用IL,KOPLA或FOPLA编写小程序添在每一步中。

所有SAIA®PCD都具备了强大的通信能力。每个PCD系列提供了2个(PCD1)到30个(PCD6)通信端口。每一个端口可以分别分配给指定的通信任务,小型的,插入式通信模块提供多种接口类型:RS232(V24),20mA电流环,RS422和RS485。
点对点通信
每个PCD支持同外部设备连接的多种协议,如打印机,条码阅读器,终端和其他控制设备。单字符模式可以实现几乎任何协议;报文模式提供全双工通信,在PCD之间或PCD与其他智能设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
SAIA®S-Bus
SAIA的S-BUS 协议使用半双工通信。S-BUS协议内建于每个PCD处理器中,它是一个主从网络协议,使用RS485接口很容易建立低成本的S-BUS网络,通过一对双绞线,在32个段内可最多挂接254个从站;S-BUS不仅使用户能够交换各站的运行数据,也可以使用户直接访问各站的程序,文本和数据块。
PROFIBUS DP
在快速的现场工业控制系统中,采用标准的PROFIBUS DP网络协议,其传输速度可达12Mbit/s;其中PCD1,PCD2和PCD6通过选用PCD7.F7..系列控制卡,即可作DP主站,也可作DP从站
PROFIBUS FMS
这是一个单元级的多主网络,传输速度可达到500Kbit/s;其中PCD2,PCD4和PCD6都可以连接到这个通用的网络中。
LONWORK
支持同LONWORK的连接,通过选用PCD7.F8.., SAIA®PCD可以接入LONWORK中,使之与支持LONWORK的系统融合,这特别对楼宇内的控制系统有益。
ETHERNET (TCP/IP 协议)
PCD2.M220系列是集成了PC/104标准工业PC的PLC,插入适当的ETHERNET控制卡,可使PCD系列连接到任何ETHERNET网络中。
TELECOMMUNICATION
每个PCD处理器模块都支持与电信网络的连接,包括模拟,ISDN或GSM,这
提供了全球范围的通信手段,对于遥远距离的站点,中央控制器都可以访问任意PCD
系统进行数据交换和处理,极大的提高了系统的效率。
同外部系统的连接
SAIA®PCD也具备与外部系统连接的能力,大多数通用过程监控系统都提供了与SAIA®PCD通信的驱动器,可与之连接的系统有:FactoryLink, Fix, Genesis, WIZCON, InTouch 等。

楼主:
对于PCD ,各位朋友有何建议?

楼主:
快来“品味欧美科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