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3-11-26):
各路高手:小弟工作资力尚浅,有一问题请教。我厂有5台90kw的电机,用ABB的ACS600启动与调速,但经常莫名其妙的停机,变频器显示直流侧过流,但我们肯定这不是过负荷,是不是电源方面的原因?

网友A:
这样的话我想可能是电解电容出了点问题了,也可能是IGBT有故障.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但我想不应该是5台变频器的电解电容、IGBT都出问题啊!他们都是同时一起跳!这5太变频器电源侧都没有电抗器,你认为是这方面的原因吗?加了电抗器会解决问题吗?

网友B:
是不是变频器的设计在哪方面存在问题,看样子应是哪个轼功能使用的不当造成的

网友C:
其实原因很简单。变频器显示直流侧过流,是不是经常发生在速度从高向低这个过程。
如果是的话,就是负载的转动惯量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