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问题

楼主(2003-11-27):
本人 刚接触工控行业
有一问题始终不太明白
请高手指点
软启动器
和变频器     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A:
软启动是只降低电压启动,频率不变
变频启动是降压,变频启动

楼主:
那为什么要选择 软启动
软启动不是电机启动过后就不用了吗?

网友B:
变频启动是启动的时候频率从0Hz到50Hz每0.1Hz增加相应的电压从5伏到380伏逐渐增加。
软启动则频率一开始就是50Hz电压从0-380伏增加。
变频器是用于调速的如果不调速就不用变频器
软启动器和变频器不是一个概念。这回你清楚了吧

网友C:
哇!hksirboy说得好详细呀!相信大胡子朋友该明白了,不过有一点要补充,变频器在启动时电压不一定是从5v开始的,要考虑的扭矩补偿的问题。

网友D:
关键是软启动器的价格低,变频器价格高,不需要调速的,当然用软启动器了。另对大电机的启动而言,用软启动器更好。启动电流可设定1.2--2倍额定电流。变频器就不行了,要注意电流的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