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7):
如何把四个近接传感器的输出信号串成一路信号?即实现四路信号与的关系。要用什么器件或电路完成?

网友A:
用继电器或三极管搭一个或-非电路

网友B:
是要看你所求的是什么信号,不会是只由继电器就能行得通的。一般要有相关的转换电路

网友C:
你的接近开关输出是什么信号,如果是干节点的话,直接串起来就可以,不过很可惜,接近开关的输出是干节点的比较少,是三极管的比较多,如果是三极管输出的话,就需要自己设计一个接口和转换电路,核心可以使用一个与门电路。
另。或者,你可以用每一个接近开关驱动一个继电器,然后将继电器的接点串起来。
最后,我不知道你的应用的目的是什么,不过我建议,如果可能的话,将这四个接近开关分别接到PLC中,然后在plc中编程实现与逻辑

网友D:
由于小生第一次搞工控,尤其是在通信这方面,更是破烂不堪啊,(简直就是一塌糊涂)表情表情所以看不懂温控仪的协议说明,就更淡不对其控制了,希望各位工控高手能帮小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