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流量 温度

楼主(2003-11-27):
接plc上
能来一个流量的模拟信号
一个温度的模拟信号

网友A:
能.
不论是流量的信号,还是温度的信号,对PLC来说,只是考虑信号的类型,如电压还是电流。4~20MA 还是1~5V。
一般的流量计输出的都是4~20MA
温度的信号比较复杂,有电阻、毫伏等,但是,现在有一种温度变送器,可以输出4~20MA的信号。
只要流量和温度的信号选用同样的类型,就可以输入到PLC中了

网友B:
楼上说的对!温度信号有一体化变送器,直接输出4~20MA的信号,流量计也通过变送器输出4~20MA的信号;4~20MA的信号可以直接输入到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中。

网友C:
2楼说的不错。流量信号有电流信号或频率信号,温度有电阻或电压信号。一种办法是根据不同的一次表选择不同的卡件,第二种办法是根据PLC卡件类型选择一次表或信号转换器。考虑成本最好是第二种方法,可减少卡件类型及备件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