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7):
题目如下:一个2位数乘以一个3位数,等于一个4位数,正好用到9个数字,即1-9,不能重复.

网友A:
int i,k,n,m;
for(i=12;i<99;i++)
{
for(k=123;k<999;k++)
{
n=i*k;
if(n>9999) break;

m=0;
m|=1<<(i/10);
m|=1<<(i%10);
m|=1<<(k/100);
m|=1<<(k%100/10);
m|=1<<(k%10);
m|=1<<(n/1000);
m|=1<<(n%1000/100);
m|=1<<(n%100/10);
m|=1<<(n%10);

if(m==0x3FE) printf("%d+%d=%d\n",i,k,n);
}
}

网友B:
Sub ComVal()
Dim h, i, j, k, l, m, n, o, p As String
For a = 10 To 99
For b = 100 To 999
DoEvents
   c = a * b
   Label1 = c
   If c < 9999 Then

   h = Mid(Str(a), 2, 1)
   i = Mid(Str(a), 3, 1)

   j = Mid(Str(b), 2, 1)
   k = Mid(Str(b), 3, 1)
   l = Mid(Str(b), 4, 1)

   m = Mid(Str(c), 2, 1)
   n = Mid(Str(c), 3, 1)
   o = Mid(Str(c), 4, 1)
   p = Mid(Str(c), 5, 1)
   If h <> "0" And i <> "0" And j <> "0" And k <> "0" And l <> "0" And m <> "0" And n <> "0" And o <> "0" And p <> "0" Then
   If h <> i And h <> j And h <> k And h <> l And h <> m And h <> n And h <> o And h <> p Then
   If i <> j And i <> k And i <> l And i <> m And i <> n And i <> o And i <> p Then
   If j <> k And j <> l And j <> m And j <> n And j <> o And j <> p Then
   If k <> l And k <> m And k <> n And k <> o And k <> p Then
   If l <> m And l <> n And l <> o And l <> p Then
   If m <> n And m <> o And m <> p Then
   If n <> o And n <> p Then
   If o <> p Then
  Text1 = Text1 + Str(a) & " * " & Str(b) & "=" & Str(c) + Chr(10) + Chr(13)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If
Next
Next
MsgBox " 完成!"
End Sub

以上算法不是很規范!:)

結果:
12 *  483= 5796
18 *  297= 5346
27 *  198= 5346
28 *  157= 4396
39 *  186= 7254
42 *  138= 5796
48 *  159= 7632

网友C:
一个网友解的,供参考。

int main()
{
char s[100];
for(int i = 11; i < 99; i++)
for(int j = 111; j < 999; j++)
{
sprintf(s, "%d%d%d", i, j, i * j);
sort(s, s+strlen(s));
if (strcmp(s, "123456789") == 0)
printf("%d * %d = %dn", i, j, i * j);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个网友解的,供参考。

int main()
{
char s[100];
for(int i = 11; i < 99; i++)
for(int j = 111; j < 999; j++)
{
sprintf(s, "%d%d%d", i, j, i * j);
sort(s, s+strlen(s));
if (strcmp(s, "123456789") == 0)
printf("%d * %d = %dn", i, j, i * j);
}

}

更是高手,短短幾句就成了!

网友D:
啊!
  啊!
五体投地啊!

网友E:
都是神仙!就我是凡人!不会!就是不会!

网友F(2006-09-08):
我知道答案,打死也不告诉你们!!!!

网友G:
请问这是什么语言啊!

网友H:
我记得好象是外星语吧?!

网友I:
妈呀 !是不是人啊

网友J:
你们的答案这么难,小学生能看懂吗?!

网友K:
这么久的僵尸贴都能挖出来啊,!%¥……%*—(·!¥·#%—……(*—#¥·!#

网友L:
人才阿,21世纪最缺的就是你们阿,神其实也是人,只不过他做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