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请教

楼主(2003-11-28):
请教各位,关于OMRON, CJIM
各位大侠,我准备用OMRON CJIM PLC,采用总线方式,主基板大约100点,其余700点采用COPOMBUS/D.而CJ1M CPU支持640点,不只是否包括远程I/O点,我询问过两个OMRON技术支持人员,答案却相反,请高手明示.另外DEVICENET通讯缆是否可以用其他线缆代替?

网友A:
你用CJ1M的CPU型号是什么?

楼主:
cj1m-cpu23,sea-horse2000多帮忙

网友B:
COPOMBUS/D適合處裡資料.
COPOMBUS/S適合用於I/O.
既然用總線,不見你將DEVICENET或上層的CONTROLLER LINK規劃進來.奇怪.?!COPOMBUS/D與COPOMBUS/S屬於元件層的東西耶.或許你不需吧.
電纜儘可能用粗一點的隔離線就好,別聽OMRON的.^^~~太貴啦!
cj1m-cpu23若要達到最佳化,軟體請升級到CX-P 3.3.
關於應用點數,我查一下,必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