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1-28):
我现在 有一个项目中要用到S7-200的MODBUS协议,我现在要用VB编写上位程序,但不知道S7-200的MODBUS协议的正确的通信格式。不知道哪位高手指教一两?

网友A:
施奈德的网上有,MODBUS协议是公开的,S7-200做MODBUS从站在编程软件里有软件包可以使用。

网友B(2004-03-27):
关于协议的规定如下:MODBUS采用主从式通讯
主机:
从机地址+命令码+数据起始地址+数据量+CRC校验;
从机:
从机地址+命令码+数据1+数据2+数据3.......数据n+CRC校验;
具体的通讯方式的介绍,下载WT406-232的模块的说明书的附录中有
关于MODBUS协议的一点介绍
www.999sun.com

网友B:
如果你确定了,可以与我联系,我们共同解决
024-232107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