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急求助!!

楼主(2003-11-30):
请帮下忙!一个25KG,直径约50公分的放卷盘应选用多大的功率伺服?是怎么确定的?有经验公式计算吗?请各路高手指教!感激万分!!!

网友A:
那你还要说出速度是多少.我给你算了一下如果你的转速是每分钟1000转的话,按你外界条件电机功率最小要4.5KW,这还是没放余量的情况。

楼主(2003-12-30):
谢过了
对不起,去现场调试了,请问楼上的老大,那是怎样算出来的?有公式吗?

网友A:
本来我那天就要告诉你怎么算的,但是一看你好久没回帖,也就算了,为啥要帖上“特急”二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