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

楼主(2003-11-30):
各位大侠:
      请教EV-2000-37KWG型变频器在10HZ-12HZ之间会发生突停是什么原因?
      将载波频率降低后可以解决,但是噪音却增大。

网友A:
变频器和马达的匹配问题
变频器所给最低启动频率限定

网友B:
谐振-过流保护,“将载波频率降低后可以解决”,噪音大点没关系吧!

网友C:
检查一下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查看最低启动频率。可能是你的允许频率低于设置的频率了所以不正常。把最低启动频率值件小为5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