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1):
我这有一套系统,使用OMRON CQM1H PLC和三菱变频器。我想用PLC的模拟输出控制变频器的频率,但OMRON的模拟块太贵了。我想用单片机和PLC通讯,读取相应数据,再通过D/A输出电压控制变频器的速度。请问单片机高手,以上是否可行?如可行,谁能帮助实现?先谢了!

网友A:
我公司有一台200KW 西门子变频器无法初始化,不能运行望各位高手专家指导!
本人E-mail :oldcatt@163.net

网友B:
控制频率时如果要求不是连续的,一般在不超过九种速度情况下,则可以通过数字式控制,不知您要得到几种速度?

网友C:
方案是可以实现的,关键的问题是你需要熟悉和掌握单片机的通信编程序。

另外,建议使用0-20mA连传输模拟量,否则VVVF的干扰实在太大了。

我是厦门的朋友,有空和我联系。

网友D:
单片机的抗干扰很难处理!干脆改用西门子PLC算了!

网友E:
单片机的干扰问题很麻烦!

网友F:
实现是可以,只用10多块钱,但干扰需特别考虑,可以告我用在什么场合吗?要4~20mA可以吗?
可以和我联系 gao_mh@hotmail.com

网友G:
可以呀!
1)自已设计一个单片机的电路
2)把PLC的程序读出来改成单片机程序写进去
不就OK了吗

网友H:
这个单片机电路如何做定从PLC中出来的是梯形图吧我很想知道.
邮箱jaysd@163.com

网友I:
谁有日本安川变频器G3的中文资料

网友A(2005-09-03):
我公司有一台200KW 西门子矢量型变频器停止时常出现过压报警,复位后能开启,但是在运行(V/F模式)中出现频率自动往上飘移(半小时1Hz),用万用表测试,电位器电压稳定,不能正常运行,望各位高手专家指导!本人联系E-mail chinawantao@sina.com

网友J:
1.30的变频器没有通讯口吗?
 (plc+{转换口})+({转换口}+变频器)
2.plc+(mcu,da)+变频器,当然也可以,只是(mcu,da)不只是否有现成产品,自己做就不划算了,10多块钱我想是不可能的,哪怕是光算零件费,哈哈

网友K(2006-07-19):
跪求安川G3中文资料,最好是676VG3,只要是G3的都发给我好吗,谢谢了啊,大虾们~!~!zuochenghua1985@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