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2):
当我用AVR Studio3.5编译AT90S8515程式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
   include file '8515def.inc'  not found
请指教这是什么错误.  谢谢!!

网友A:
找不到你需要加载的那个文件呀!

网友B:
把这个文件,拷贝到和你仿真的代码同一个文件夹下即可。

网友C(2004-02-21):
源程序应放在appnotes子目录中,因为所有.inc文件均在此。请访问:www.zrkj.com.cn

网友D:
问题出在你所引用的文件路径名没写清楚,把路径全称写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E:
路径不对。

网友F(2004-04-06):
工程应该和要编译的程序放在同一个文件夹里。不然无法编译。

网友G:
该文件不在你编译器设定指定路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