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2):
我在VB里想查找一批日期是1周以前的数据,大概代码如下:
DB.ConnectionString = "Provider=MSDASQL.1;Persist Security Info=False;Data Source=ZWZW"
    DB.Open
 Text1.Text = Date - 7
   RS.Open "select * from MYINOUT where DATESTRING<'" & Text1.Text & "'", DB, adLockReadOnly
在表内查看结果是什么数据都没有,但将“〈”改成“〉”时又将所有的数据(包括当天的)都列了出来。数据库是用ACCESS2000做的,
DATESTRING的数据类型是“文本”,将其类型改成“日期/时间”,调试又提示:“ODBC驱动程序不支持所需的属性”。该怎么办?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想对1组数据进行排序,先按日期排序,日期相同的按时间排序,都是升序排列,不知道格式该怎样?
谢谢大家!!!

网友A:
DATESTRING的数据类型应该为“日期/时间”,这样便于查找与排序。否则,文本型的排序是按照ASCII码排序的,不对。
好象ACCESS中的时间要用#2003-12-2 11:24:25#这样的格式。
所以尝试这样看看:
RS.Open "select * from MYINOUT where DATESTRING<#" & Text1.Text & "#", DB, adLockReadOn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