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3-12-02):
我是一个PLC的入门者,老师让我们用PLC来实现自动门的控制,让我们写出程序,各位哪里可以有借鉴啊!

网友A:
就是开/关么,PLC驱动继电器控制马达的正反转即可,如果高级一点的,加上检测装置,人到跟前检测到信号后输出开门的动作,延时后给关门的动作。

网友B(2004-07-05):
是不是就是和电梯门开关一样的要求啊??讲清楚啊?

网友C:
简单呀!是不是对这一门功课不熟呀,多看两遍书吧,也不知你是用哪种品牌PLC

网友D:
可 参考 siemens  logo

网友E:
多看看书吧,用继电器电路都很好设计的呀!

网友F:
红外或微波检测是否有人。

网友G:
把具体要求给我,我给你做!
ppiff@163.com

网友H:
你把控制要求说清楚点,大家可以讨论给你解决呀

网友I(2006-04-28):
我也是搞这个的,我是用西门子LOGO!来控制,程序是比较的简单.不过我总是觉得有一点不爽!

网友J:
要求:自动门控制装置PLC梯形图控制程序的设计与调试

1. 自动门控制装置的硬件组成:
      自动门控制装置由门内光电探测开关K1、门外光电探测开关K2、开门到位限位开关K3、关门到限     位开关K4、开门执行机构KM1(使直流电动机正转)、关门执行机构KM2(使直流电动机反转)等部件组成。光电探测开关为检测到人或物体ON,否则为OFF。
2.控制要求:
(1)当有人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1或K2时,开门执行机构KM1动作,电动机正转,到达开门限位开关K3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2)自动门在开门位置停留8s后,自动进入关门过程,关门执行机构KM2被起动,电动机反转,当门移动到关门限位开关K4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3)在关门过程中,当有人员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应立即停止关门,并自动进入开门程序。
(4)在门打开后的8s等待时间内,若有人员由外至内或由内至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必须重新开始等待8s后,再自动进入关门过程,以保证人员安全通过。

网友J:
我是PLC的初学者.知道我的问题很简单的,可是我的头结绪还是不太清晰的.大家帮帮忙吧.谢谢你们了.

网友K:
电梯门和自动门不一样吧?难道说人走到电梯门跟前电梯的门自动开?

网友L:
留个邮箱,我给你发过来,程序很简单。

网友M:
我也会编,很容易的

网友J:
我知道是很简单的.可是由于我的是个初学者,所以头绪有点乱的.麻烦你们了.这个是我的信箱:
gaoliangjun3000@163.com

网友N(2006-08-26):
我晕,给我,我帮你做7328861@163.COM

网友O(2007-03-28):
求救:自动门的PLC控制程序
我是一个PLC的入门者,老师让我们用PLC来实现自动门的控制,让我们写出程序,各位哪里可以有借鉴啊!
要求:自动门控制装置PLC梯形图控制程序的设计与调试

1. 自动门控制装置的硬件组成:
      自动门控制装置由门内光电探测开关K1、门外光电探测开关K2、开门到位限位开关K3、关门到限     位开关K4、开门执行机构KM1(使直流电动机正转)、关门执行机构KM2(使直流电动机反转)等部件组成。光电探测开关为检测到人或物体ON,否则为OFF。
2.控制要求:
(1)当有人由内到外或由外到内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1或K2时,开门执行机构KM1动作,电动机正转,到达开门限位开关K3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2)自动门在开门位置停留8s后,自动进入关门过程,关门执行机构KM2被起动,电动机反转,当门移动到关门限位开关K4位置时,电机停止运行。
(3)在关门过程中,当有人员由外到内或由内到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应立即停止关门,并自动进入开门程序。
(4)在门打开后的8s等待时间内,若有人员由外至内或由内至外通过光电检测开关K2或K1时,必须重新开始等待8s后,再自动进入关门过程,以保证人员安全通过。

我的邮箱:longzu008@163.com
谢谢大家

网友P(2007-06-18):
我的邮箱是 yzrenzhiyuan@yahoo.com.cn 谢谢